[原机备份]
海尔云悦mini2 BIOS+EC+USB3.0程序

楼主(2018-12-10):
机型:海尔云悦mini2
板号:nT-iBT R1.0
原机故障,公共点问题,修复亮机后备份。

海尔云悦mini2 BIOS EC

网友A:
只知道bios 程序 ec 程序 原来usb3.0 也有程序呀 这个意思 是不是三合一的

网友:
好东西,可惜我下载分不够了

网友:
好資料
收藏了
防止以後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bios 程序 ec 程序 原来usb3.0 也有程序呀 这个意思 是不是三合一的

分别是独立的,压缩包里有分别标好元件号。
Bios是备份的可能在其他机器上需要合成TXE。
USB3.0程序一般不用刷。

网友(2019-06-16):
我有个这机子,风扇转不显示,内存替换过也不行,公共点问题是哪?

网友(2020-02-18):
谢谢老大,死活不能进bios的问题解决了,这bios能用!

网友(2022-03-09):
请问要怎么刷呢,有没有刷bios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