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481C

楼主(2018-12-10):
板号X450CC REV 2.3。故障现像,有时能开机,开机进系统10几分钟左右掉电,风扇呼呼声狂转。解决方法,先刷原厂BIOS,故障一样,直接换掉显卡温度6脚MOS.

换后故障解决,风扇转速正常,测试半天不掉电。

网友:
刚碰到一个 惠普的 也是风扇狂转  温控被腐蚀了,实在是找不到 这个芯片,771aw 我直接把蓝色线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