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硬盘后装系统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2018-12-10):
联想C461M笔记本电脑把128G硬盘更换成1TB硬盘后,重装系统后不能启动,如图所示

网友:
各位大神帮忙支支招呗

网友A:
拿来我给你装 几分钟搞定

网友:
GPT分区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来我给你装 几分钟搞定

拿不过来呀,还是麻烦指导一下方法吧

网友B:
楼主有换个硬盘试试吗,用他原来的硬盘还是好的话那很大可能你的硬盘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换个硬盘试试吗,用他原来的硬盘还是好的话那很大可能你的硬盘有问题啊

这笔记本电脑原装的硬盘是128G的有点小,我给他换下来了,换了个512G的装不上系统,这个512的硬盘没有问题,以前是在另外一台笔记本上用的好好的。请高手帮忙啊,谢谢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裸板测试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比如win10. 有可能这个硬盘兼容性不好 尤其是老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