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A1466走电

楼主(2018-12-10):
今天接到一台11寸的AIR820-3208不开几,拆机看 用显微镜看,有小进水痕迹,U7201 有轻微进水过,放大镜是看不到的,于是测开机时序,U6259,电压正常,BUS 8.4 有,14脚AOCK 3.4V 有,R7001 5V 有,reset 3.3V 都有,U6259排除坏的,测U7201 ,12脚开启3.3V ,21脚3.3V,到4脚开启没3.3V 4脚是经过R7251 和R7913到EC 110脚位,经过反复测开机瞬间1分钟左右,3.3V变1V 多就没电压输出了这样的故障试过N 多台没搞定,于是换了U7201 故障依然,难道是EC问题之前试过几台换EC 也没用,因为EC出来的电阻R7913 ,1脚是通桥的,有时候插适配器瞬间风扇动一下,现在就不想把范围越修越大,哪位老司机知道问题所在,难道真的桥出问题?另外PPVRTC,3.3V,时钟供电也有,复位也有,不敢把范围矿张,这老款CPU 和桥分开的,

网友A:
这个看点位图的程序哪里有

网友:
有着功夫换一个都试过了,焊工没问题,芯片没问题,自然就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点位图的程序哪里有

是的这样的问题碰到好几台没搞定,特别CPU 和桥分开的老款机器

网友:
老铁用的啥看的brd图纸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谢谢楼主的好意

网友:
没看懂你的描述,你的意思是3v ec供电被拉低了是吧,通病,那个给ec 3v待机芯片的反馈那一组分压电阻和电容一块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