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有基带无串号怎么修

楼主(2018-12-11):
今天够倒霉,帮客户换完电池,开机竟然无串号,但是有基带,郁闷死了,换了板子最上面的小芯片不行,然后再换基带电源还是不行,再换射频,还是不行,再换射频供电还不行,我该怎么办,明天就差搞基带了,感觉不像是基带问题!老油条们我改怎么下手!

网友A:
您这是从哪学的?全是提问的贴子

网友:
可能自学的吧,哈哈

网友:
基带cpu的reff总线断了吧?我猜的

网友B:
打磨cpu 挖孔飞线,就看你能不能搞得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磨cpu 挖孔飞线,就看你能不能搞得定。

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C:
串号已经修出来了FLFBR-RF损坏到导致的的无串号,修好之后发现,充电的时候打不出电话,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号已经修出来了FLFBR-RF损坏到导致的的无串号,修好之后发现,充电的时候打不出电话,郁闷了

充电时打不出电话还给客户就是了,他不会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号已经修出来了FLFBR-RF损坏到导致的的无串号,修好之后发现,充电的时候打不出电话,郁闷了

忘记了,好像是板头位置那个地方有个电容还是芯片坏了就会充电时候不能打电话

网友:
上面我已经检查过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你是迅维学出来的吗?技术不怎么样啊。

网友:
FLFBR-RF是什么东东,查不到这个东西啊,应该是FLFBR_RF滤波器吧,6s天线开关射信号有问题也会没串号?楼上把迅维学员神话了,楼主能找出FLFBR_RF问题,不简单了,迅维学员都是维修大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您这是从哪学的?全是提问的贴子

感情你字里行间满满的优越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情你字里行间满满的优越感

我可是小白,您可是高级维修员了呀?我有什么优越感呀,只是随口问下,您多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