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泰坦X1 支架螺丝断了四个,还有没有办法粘起来!

楼主(2018-12-11):
大家,,帮忙看一下,还有没有救!

网友:
清华同方名字取得怪响亮的。。。。前几天也有一台a壳坏了把屏幕搞破了的,找了下没有卖的,就退还给客户了。。。这个是受力的地方,不怎么好搞

网友A:
AB胶  螺柱先位置放准确
然后等他干了在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B胶  螺柱先位置放准确
然后等他干了在粘

这个支撑点,,受力,很大,,不知行不行!!

网友:
这个地方本身就是翻盖子最受力的地方  ab胶行不通  这种的换壳子吧

网友:
这货一看就是个游戏本  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用1309强力胶,比ab胶好用多了,

网友:
这玩意能有啥好办法??换壳子呗,胶粘不是办法

网友:
AB胶粘了也用不了多久,塑料焊又不能用,太薄了。最好换壳。

网友:
更换外壳吧,这个用AB胶粘了之后用没多久又会坏的,换好壳之后最好是把屏轴那颗螺丝拧松一下顺便加点润滑油,这样处理一下效果特别好,屡试不爽

网友:
AB胶水可以粘好 没有大问题 壳很少有卖

网友:
这种可以用502胶水加卫生纸,就可以粘的很牢。我经常这样修复螺栓柱的,修复好后完全可以正常使用的,比AB胶好用。

网友B:
先用502把螺栓柱的位置固定好,然后把卫生纸卷成条,缠在螺栓柱的外面,稍微缠紧点,然后在到胶水,瞬间就干了。

网友:
这种只要细心一点就可以啊,A壳螺帽位置用刀刮开滑层,黄色螺帽用AB胶粘好固定在A壳,再固定轴和螺丝,然后继续上胶,基本不会再有问题

网友:
可能需要打穿A壳,换换螺丝螺帽,螺帽需要加固

网友:
我平时用哥俩好  也是302 也是ab胶   强度很好 很结实   你把机器拆开清理好断裂处,对好位置粘好,在把两侧屏轴稍微送一下  估计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AB 胶应该是最好的方案了吧,试试

网友:
一般我都是用AB胶 感觉还是可以的!

网友:
先把轴螺丝拧松,弄AB胶黏贴即可

网友:
AB大法好 省钱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502把螺栓柱的位置固定好,然后把卫生纸卷成条,缠在螺栓柱的外面,稍微缠紧点,然后在到胶水,瞬间就 ...

感觉502可能承受不住轴的力度,用ab胶试下。不行只能换壳了

网友:
我用进口的环氧树脂。是那种快干型的。之前一定要清洗好粘接的地方。粘好后要用木工夹子夹住。等胶彻底固化后即可。

网友:
把那个屏轴螺丝松一点,这样力量就会小一点,不会再断了。

网友:
胶多了壳子扣不上 少了还得断 。。。。。。。。。。

网友:
我一般都是打孔
把螺丝柱放A壳外面,就是难看点,很牢固的

网友:
钻孔下螺丝钉最好。沾不是长远的办法

网友:
用ab胶堆上可以的

网友:
这个就用AB胶给死的粘,把屏线插好试好,粘死

网友:
先把铜柱用烙铁烫进去 然后用钳子把屏轴调节的松一些  再用AB胶粘回去就好了

网友:
先用风枪将螺母吹热,热铆进去,然后再用棒棒胶将螺母周边容间填充

网友:
如果是我 我直接换壳 感觉沾了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螺柱先位置放准确 然后等他干了在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