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X 手机面容ID不可用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2-11):
iPhoneX 手机面容ID不可用故障维修一例

  大家好,我是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潘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iPhoneX 手机面容ID不可用故障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iPhoneX

  故障现象:手机面容ID不可用

iPhoneX 手机面容ID不可用故障维修 图1

  维修过程

  今天接到一台iphone x 面容ID不可用,直接把屏拆下检查发现带有绑定ID的距离感应器前置排线有被刮伤的痕迹,很有可能就是前置排线断线。

iPhoneX 手机面容ID不可用故障维修 图2

  于是直接把前置排线拆下,再把排线上绑定的距离感应器取下焊接到另一根前置排线上。

iPhoneX 手机面容ID不可用故障维修 图3

  焊接好后装机测试OK,故障排除。

iPhoneX 手机面容ID不可用故障维修 图4

  手机面容ID不可用故障维修到此结束。

本文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潘工原创 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iPhoneX 手机专题贴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网友:
好啊,又是一个商机啊。能够修复就能吃票子。

网友:
这个是比较容易出问题,到目前为止已经碰到5台了,特别是进过水和摔的。这手机才出来刚刚一年

网友:
那进水或者被摔得机子无面容,是绑定的面容感应器出问题,怎么确定

网友: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正式维客
乱修一派
发消息

网友:
这个牛,排线直接吹 不坏

网友:
又该大神些吃票子 可惜我不会修手机

网友:
提示深度摄像头有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它那個會跟 HOME鍵指紋一樣 綁訂在基板上嗎

网友:
同样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是高手,砬到就吃皮了。我们小地方都没有这种机会。

网友:
这个排线进水引起白苹果重启很多

网友:
苹果X,维修资料少。能维修的 都是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