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台式8080型号 如何U盘启动

楼主(2018-12-11):
此机开机按F9不进启动菜单 f10正常进bios 能找到硬盘 U盘 光驱 BIOS启动设置调不动  恢复出厂一样F9不进菜单 键盘正常 不能做系统 废板一块 大师看下是设置不对吗

网友:
报错  你前置USB线没插入,开机按F9应该能识别到你的 U盘啊

网友:
主板是后来拆下来测试的  整台主机也是一样故障

网友:
已解决 通过一天摸索 把U盘PE启动做成ISO模式 成功F9进启动菜单 系统成功做上 放弃的主板成功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