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换过PS13-9350的屏

楼主(2018-12-11):
哪位大神换过PS13-9350的屏,换单片屏找不到拆的地方,有没有大神换过。

网友:
这个机器 拆掉B面 屏轴2侧有尼龙线的 拉尼龙线,因为屏幕背面是胶 尼龙线拉了会分开屏背面的胶 就可以拆开了

网友:
机器都没见过。。。。。。。。。。。。

网友:
下次拍图应该会有更多人回复吧

网友:
这个是什么品牌的机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