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99-a/usb3.1主板跑码到2f

楼主(2018-12-11):
主板拿过来的时候是触发掉电自动重启,后来刷了BIOS后不掉电了,跑码B1-BD-BF-33-2F就重新跑码了  到2F就重启了 。拆了内存就跑53还报警的 。这种要怎么搞啊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条件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内存不过。但不一定是主板的事情。确保DDR4内存的供电与通讯全部正常以后,更换CPU来试试。或者换句话说,要先保证CPU完美。再确定是不是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内存不过。但不一定是主板的事情。确保DDR4内存的供电与通讯全部正常以后,更换CPU来试试。或者 ...

这个CPU是那种大块的2011针脚的  没有试的啊   放了今天没有办法只有还给客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CPU是那种大块的2011针脚的  没有试的啊   放了今天没有办法只有还给客户了

修这样的板子你肯定得自己投入买个CPU。不然没法下手也没法赚这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样的板子你肯定得自己投入买个CPU。不然没法下手也没法赚这个钱。

是啊    可是小本经营很少有这种主板拿过来修  单独买的话划不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