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开关小板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8-12-11):
客户送来联想G470,镊子短接触发,开关无跳变,开关上7脚和4脚相连,测试4脚和各电阻不通,应该是断线了,没有小板的电路图所以直接飞线pwr7脚到sw1,维修结束。
正反面图:

网友:
黑色贴纸下面断线,通病秒杀

网友:
捡钱的本子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简单
·················································

网友:
这种都是送钱的,,,,,,,,,,,,,,,,,,,,,,,

网友:
这种问题是比较简单

网友:
虽然是送钱的,但也要有本事捡。

网友:
捡钱的      机器

网友A:
这样飞线多难看,通病来的,机子都不用拆,风扇拿开,贴纸下面就看到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飞线多难看,通病来的,机子都不用拆,风扇拿开,贴纸下面就看到断线

第一次遇到,真不知道是哪里断 。。

网友:
能解决就好,学习了

网友:
受教了受教了

网友:
这个通病,中间有根铜线 腐蚀断线了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贴纸下面的测试点。腐蚀断线。

网友:
修到过,,,确实是通病。。。。

网友:
膜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遇到,真不知道是哪里断 。。

那可以看得到的呀,维修人的眼睛很重要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G470 G475.............

网友:
黑色贴纸下面断线,通病秒杀的机器

网友:
是的  黑色纸下面断了   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