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M-GL 不触发

楼主(2018-12-11):
客户主板是华擎B75M-GL 不触发,电池换了,没有图纸,一点招也没有,待机灯都不亮,哪位大侠有点位图和对应的点位软件提供,谢谢,修好分享大家

网友:
待机灯不亮 查3VSB

网友:
1117或者像MOS管的 D极有5V S极没电压的 可能是坏了也可能是G极没有控制电压  还有可能是后极短路 查查看

网友:
      PCI插槽那个1117 输出短路不

网友:
看板型。跟这个差不多。你用这个查吧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华擎ASROCK_B75M_1.03 (70-MXGLU0-B02)点位图.rar

网友A:
这个板子上电之后SLP_SUS这个信号必须有3.3v 它开启桥的VCCDSW3_3供电没有这个电压可以判定桥的问题可能性非常大  当然没有这个电压也就肯定不会触发

网友B:
大哥,小白我表示很怀疑你这助理工程师的级别怎么升上去的。 网校也有很多关于主板基础维修的视频,你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小白我表示很怀疑你这助理工程师的级别怎么升上去的。 网校也有很多关于主板基础维修的视频,你可以 ...

哈哈哈哈,我也不看还不知道,工程师级别的,应该还是厉害的啊,

网友:
利害了我的国,必须点一下赞才行

网友:
好维修经验让人走少许多弯路,崩崩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上电之后SLP_SUS这个信号必须有3.3v 它开启桥的VCCDSW3_3供电没有这个电压可以判定桥的问题可能性 ...

前后矛盾,都上电了,怎么还会没有这个信号,SLP_SUS开启南桥主待机,也就是VCCSUS3_3,VCCDSW3_3这个电压一般是不受控制的

网友:
楼主修好没?图纸找到没 要不要我发给你一份

网友:
首先测试ATX+5VSB是否有6伏电压?再次测试Q810是否有+3VSB_A电压。

网友:
首先测试ATX+5VSB是否有6伏电压,6伏应该改为5伏。

网友(2019-01-26):
我有一块一样的主板 后面四个USB接口突然间都用不了了。

网友:
图纸打不开   我有一块主板开间电压2.14V 不触发是不是电压太低

网友:
待机灯都不亮,可以从3VSB反查,华擎主板很少有图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