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46E70RD液晶电视背光一闪就保护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2-11):
创维46E70RD液晶电视背光一闪就保护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创维46E70RD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背光一闪就保护

维修过程/方法:

  接修一台创维46E70RD液晶电视,故障是液晶电视背光一闪就保护。

  开始怀疑灯条有问题,看了一下灯条是由四条软排线连接的,每条软排线四组,用测试仪测试42V点亮,共16组都为42V排除灯条问题,接下来就是驱动板了,去掉ON/OFF和EA,直接加5V,还是一闪就灭了,拔掉测24V12V正常,有开机的声音,初步怀疑驱动板坏,闲来没事网上看看,搜了一搜,也没什么结果,去保护的方法也没有,正准备淘一块驱动板回来,突然想到为什么驱动板就有了开机声音,插上就没有了呢,就是背光保护也应该有开机声音,会不会是电源坏了呢?带不起负载。立即拆了电源反过来一看,大喜,12v明显的接触不良,补焊OK,至此,创维46E70RD液晶电视背光一闪就保护故障修复。

  附上主板,电源等照片,供大家参考。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这款主板的BGA芯片很热,非常热,容易虚焊。

网友:
多谢分享,我也学修这个牌子的主板

网友:
这款主板的BGA芯片很热,非常热,容易虚焊

网友:
这类板子长期热工作,很容易出现虚焊的问题,波峰焊的弊端。

网友:
这款主板的BGA必须重植,不能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