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KIRA-A 小芯片烧坏求助型号

楼主(2018-12-11):
老铁们,东芝笔记本KIRA-A 小芯片烧坏求助型号,图片标注

网友A:
路过,学习中阿,谢谢楼主的帖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学习中阿,谢谢楼主的帖子,谢谢

网友:
order a motherboard from taobao ,than return to the seller

网友:
嗯试试看,这么干有点不好意思啊

网友:
搜了,网上都买不到板子,本子要歇菜了。。

网友:
感觉像供电转换的小芯片,能不能从别处飞个线过来,电压接近的,试下

网友:
找下有没有图纸...就知道型号

网友:
找不到芯片只有换板子了

网友:
东芝Z930还是Z830得机器,怎么会没有主板卖?

网友B:
不好意思,刚刚看错成三代平台了,淘宝有卖这主板的,不过不便宜 !

网友:
这种日本原厂机,基本不对外出售芯片的,基本可以宣布死刑了,除非你有一样的料板

网友:
没有图纸 买不到芯片 这样的机器凉了

网友:
可以改么

网友:
这是什么笔记本

网友:
这是烧了的芯片脚位,上面两脚位是1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刚刚看错成三代平台了,淘宝有卖这主板的,不过不便宜 !

淘宝上搜了没看到有卖的。。

网友C:
淘宝也有卖ic,搜一下有没有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也有卖ic,搜一下有没有一样的

iC烧黑了,看不清了。。不知道怎么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