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70 K78求助中,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8-12-11):
大家好,好久没来提问了遇到了难题了!来了一台苹果A1370 版号是 820-3024-B  开机不显示, 仔细观察没有进水和烧坏痕迹,除了集显供电其他供电都出来了,不插电池,和固态硬盘,电流跳变是:不按开关直接上电0.6-0.7-0.9-0.7-0.028  上电又掉电了,待机0.028查了一下论坛感觉是正常的,刷bios,然后风枪吹下bios,RT809F先保存了原bios,然后刷了论坛上下载量最多,都说好用的bios,直接通电接屏,屏幕亮了,心里高兴了,但是我把键盘和触摸板排线都插上之后,故障依旧了,这款说是L5710电感断路是通病,然后我就测量L5710电感是好的,阻值000,然后测L5710电压两端都是0V,看了点位直接进入键盘触摸板排线了,我感觉触摸板板上的小板坏了,我又刷了一bios,没有链接键盘排线,屏幕又亮了,但是掉电了,但是再通电又不亮了。
请问大家这种情况是主板没有检测到触摸板小板掉电吗,还是南桥的问题啊 ,南桥预热了,没有变化,同时插上触摸板的待机电流是0.033,大了一点点,高手师傅们指点指点我吧,不胜感激啊?

网友A:
定个键盘和触摸板(带排线)回来,试好再退货,事先和卖家沟通好

网友B:
是触摸板的问题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个键盘和触摸板(带排线)回来,试好再退货,事先和卖家沟通好

这样可以吗?没这么整过!!我问问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触摸板的问题吗  ?

现在怀疑是触摸板的问题,因为触摸板上的电路板有三个芯片呢 ,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个键盘和触摸板(带排线)回来,试好再退货,事先和卖家沟通好

可以的,有些卖家很好说话的,好几次我都是这样的操作的

网友:
不插触摸板都会掉电,怎么会和触摸板有关系呢,是不是你小子买了我的触摸板带排线,然后又发回退给我了哟

网友:
未安装触摸板排线不会导致不亮的,继续查主板吧,还是主板这块问题

网友:
嗯 研究主板了 跟触摸板没关系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