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nova2s指纹失灵还没有返回怎么办

楼主(2018-12-11):
更换外屏指纹失灵

网友A:
看一下指纹排线有没有接好,不行就线换个指纹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指纹排线有没有接好,不行就线换个指纹键

不行换新的指纹也不行

网友:
看看排线座子,打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