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v4.2 刷了bios 黑屏了。

楼主(2018-12-11):
原来开机 有报警2声 取下,内存有报警。风扇转,认为我bios问题,就 刷了下bios u927 开机 无报警 黑屏,CPU有温度 风扇转,又刷了u926,还是一样,不知是新买的编程器有问题 还是bios程序的问题,

网友:
谁有 能用的bios,免费给个 才到这里来 还什么都没有,发这帖也是练下手,

网友A:
你备份原bios了吗?再刷回去还原,就知道哪的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备份原bios了吗?再刷回去还原,就知道哪的问题了吗

恢复了备份,还是报警,看来是刷的程序问题。

网友:
版号拍个看看,我好像有这个的程序

网友:
你这个主板2声报警放电都会好 如果要刷就刷4.2 不能刷1.0

网友:
把bios 刷回去,确定内存没有问题,就把Q3(在CPU风扇旁边)拆掉就OK了。

lenov ih61m u926 25q16.rar

lenovo ih61m u927 25q32.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