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HKC 型号3229C 产品代码P320的程序,故障是灰屏

楼主(2018-12-11):
谁有HKC 型号3229C 产品代码P320的程序,板号是JRY-MN58W-V8.1 屏是HV320FHB-N00,故障是灰屏
板号

网友:
至少量下电压多少先啊 这样谁知道

网友:
论坛上没有这个,只能花钱去淘宝找了,,,,,

网友:
edp 接口的 吧 ·

网友(2019-03-16):
这个很可能是平的问题 我倒过好几个 就是灰屏不显示 板子都换了 也那样至少见到6个 还是一个人卖的 同行也是收的网吧的 好像

网友:
论坛上没有这个机型,只能花钱去淘宝找了,,,,,

网友:
老铁 我有这个程序

网友(2019-04-17):
修好没?这个灰屏屏坏的多
你的修好没

网友:
修好没?今天就是这个问题 可以了 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显示东西吗,是无背光还是无显示,还是不开机呀

网友(2019-08-15):
左侧屏排线那边的问题 ,拔掉就正常了!具体什么原因不知道!

网友:
不是驱动板,也不是逻辑板的问题,全换过,就是屏软排线的问题,具体是那个,不知道,期待高手!

网友(2019-10-21):
有没有修屏的大神,COF坏了,碰到过好多,都是灰屏

网友:
论坛上没有这个,只能花钱去淘宝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