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C5255打印有底灰

楼主(2018-12-11):
求助各位大神  这是什么问题  型号佳能C5255 彩色打印机

网友:
我的建议是先把四个鼓都拿出来看有没有哪个鼓芯上面沾粉。    彩机出问题一般换粉盒或硒鼓就可以

网友(2019-09-11):
粉用的是好粉吗,四色还是单身这样

网友:
明显黑色粉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