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谁知道hp -14-ce0029tx bios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8-12-11):
板号为:G7A-2G DA0G7AMB6D0 REV

网友:
谁知道 这个bios芯片的型号告知一下。

网友:
板子上没有bios芯片吗?还是bios芯片坏了啊?如果不知道型号,我的方法是在论坛上下载一个bios,看bios容量如果容量能对上的bios芯片基本上就行能用了!

网友A:
为了你这个问题,专门HP官网下载了这个机器的BIOS 是16M的 16X8=128
还有一种是8M的  8X8=64 25Q64
应该就是25Q128和25Q64的了,把BIOS文件也上传了。随便装个应该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你这个问题,专门HP官网下载了这个机器的BIOS 是16M的 16X8=128
还有一种是8M的  8X8=64 25Q64
应该 ...

bios,让拔啦,我试试,我也在hp官网上下载了16m,去还没试了。

网友(2019-09-06):
刚好有一台这个板号的HP机器送修,Bios 芯片型号是AH1807 25b64cs1G E85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