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a65

楼主(2018-12-11):
哪位大神知道这个芯片的启动电压是几伏

网友:
供电大于12V启动,小于9.5V将关闭,,大于26.5V将过压保护

网友:
一目了然,图纸说明全有,二楼的这种精神可贵

网友(2019-06-28):
京瓷1020MFP遇到相同的问题,芯片供电脚只有5.几伏。然后慢慢下降

网友(2019-09-04):
这种情况下,PWM芯片坏的可能性不大。重点查VCC滤波电容是否失效,反馈稳压二极管是否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