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VEIMATE 8473 SERIES 10308-1m主板电流0。7维修求助

楼主(2018-12-11):
接机器宏碁的TRAVEIMATE 8473 SERIES版号  10308-1m
开机电流到0.7不动,不亮机测试内存有两次波形,独立显卡供电,开机瞬间有出来一下,就没有了,换的显卡的供电芯片FF=QFN,换了MOS管,换了电容,还是一样的问题,刷写了BIOS,桥和EC的都刷过了,开始有亮了几次,一装机就点不亮机了,回到原样,加焊了显卡,加焊了桥,还是一样的问题,这个板没有图纸,求助大师,给一点建议,怎么维修,给一点维修的方向也是可以的,如果有这个主板,也可以给你买,感谢!!!

网友:
冬天修板子 一定要注意静电

网友:
你都搞了这么久了还不行,放弃吧没有图纸不好修!

网友:
换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