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板号:X555LD 3.6

楼主(2018-12-11):
X555LD  3.6不开机,按开关待机电流微弱变化到0.01A,刷了BIOS无果!发现板上有小电容轻微腐蚀,下载了点位图,是两个小滤波电容,拆掉后情况没变化。看来不是它的问题。折腾了半天,差点要放弃。从RTC电路查起,最后发现SRTCRST只有1.3V,查点位后级有个小电阻和小电容,拆了小电容之后变成3.3V了。看来是它导致这个信号被拉低了,桥的条件没满足,所以不触发!  画红圈那个小电容摘掉就好了~~~~~~

网友:
rtc电路上的电容腐蚀引起的桥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
今天临下班也发现了一个板子南桥RTC复位电压不正常,明天也换电容和电阻试试。

网友A:
插电自动触发,强关机又触发,板载内存发烫,咋整?

网友B:
是RTC 电容引起的 问题吗

网友:
笔记本主板吗

网友:
电容腐蚀引起的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插电自动触发,强关机又触发,板载内存发烫,咋整?

屏蔽的板载内存,外接内存!发烫肯定有颗粒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RTC 电容引起的 问题吗

是的

网友:
A555  K555系列的机器都是X555D主板,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蔽的板载内存,外接内存!发烫肯定有颗粒短路了

开机电流0.6多。强关又自动上电。内存供电电压1.35V没有被拉低,正常输出1.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