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重装xp后,ie8老是提示证书错误怎么办?

楼主(2018-12-11):
重装xp后,ie8老是提示证书错误怎么办?360的浏览器提示时钟不对,但是我的时间是正确的?也是提示风险,降低了ie8的安全设置,也没有用,用了谷歌才行,但是ie要怎样才能正常呢?
浏览器

网友:
360修复试试

网友:
xp太老了吧,,,,,

网友:
是你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
时间,年,月,日,都正确吗??
XP现在也是太老了

网友:
时间不准,就会提示证书错误,正常

网友:
时间不对,换bios电池,进bios内重新修改正确时间保存退出进入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看一下电脑时间是否当前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