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显示充电充不进,没有充电电流,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12-11):
手机拿过来是进水大电流不开机的,拆了电子开关,换了充电ic修开机了,测功能的时候测到充电充不进,充电ic这边5v电压有,USB控制管5v电压也有,依次换了充电ic,USB控制管,电池座旁边的充电电感,全都没用,求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查下C2300 L2300吧

网友A:
今天我也遇到一部iph6 ,搞到和你现在问题差不多 ,后面测到充电ic旁边有个6点几k的电阻 某角阻值应该是无穷大结果只有几百,怀疑电阻坏了 还没来得及继续  ,其他应该是还有u2没搞和 3.3v的acc什么的那路没测
修好的话说下怎么修的

网友:
实在不行可以飞线

网友B:
进水机电池容易坏,接口这些都是常见问题。既然有5v输入,那么充电电流是怎样呢。仔细观察,维修不难,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机电池容易坏,接口这些都是常见问题。既然有5v输入,那么充电电流是怎样呢。仔细观察,维修不难,祝你 ...

充电没有电流

网友C:
已经修好了,充电ic旁边有一个电容,两边都不接地的,把它换了就好了

网友C:
就是 c2300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 c2300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好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也遇到一部iph6 ,搞到和你现在问题差不多 ,后面测到充电ic旁边有个6点几k的电阻 某角阻值应该是无穷 ...

你把那电阻换掉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修好了,充电ic旁边有一个电容,两边都不接地的,把它换了就好了

    C2300,没换之前是什么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