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求助: R11待机后黑屏?需要扣电池重启。

楼主(2018-12-11):
    R11待机后莫名其妙黑屏。无法唤醒屏幕。按电源键没反应。强制重启也不行。打电话能提示打通。但是该手机无任何反应。
    扣电池后恢复正常。请问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手机有没有刷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有没有刷过机

没有刷过。我估计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电池或者硬件吧

网友B:
查下开机线路,供电和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开机线路,供电和阻值

谢谢回复。我新人。两眼一抹黑。我看能不能找到图纸和点位图。没事研究哈

网友C:
副时钟检查一下 32.76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副时钟检查一下 32.768

谢谢回复。我找到了开机座的阻值图。发现无对地阻止。电压1.5V.正常电压为1.8V。
可惜没点位图。

网友:
应该是背光升压电流问题!背光升压跟手机系统不同步造成的!应该是电源IC!

网友:
一般苹果手机遇到这类问题,很大几率是CPU供电的问题,楼主最好先刷一下机再去排查硬件,个人意见,如果有错误的地方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