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30c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12-11):
最近经常帮老板做广告,因为我经手的机器,被他修好了。
发这篇帖子,一来总结总结这台笔记本的维修。二来有些疑问始终未解。希望求得维友的帮助。三来和大家交流交流。
收到同行一台e430c笔记本,板号:la-8131p。
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18A,不触发。
拆机,量了下公共点电压,12v,当时认为有的机器公共点电压和电池电压一样,所以没在意,也埋下败的伏笔。
量了一下ec周边电容,只有一个有3v左右,看了一下电路图

ec供电由+3vlp经过0欧姆电阻r313转化而来。
其中+3vlp来源于系统供电芯片的线性3v,如下图:

实测pu401的8脚有3.3v电压,而测ec的22脚直接相连的一个电容,没有电压。r313找不到,因为没有点位图,电路板上只标有芯片,场效应管三极管二极管等的名称。
那就直接飞一根线过去,从pu401的8脚旁边的电容,到ec的22脚旁边的电容。
这部分电路实物如下:

这下有电压了,而且开始没有发出的ec_on,现在也发出来了,有3.3v。
搜ec_on的时候,搜到了电路图自带的上电时序,好家伙。

图中可以看出,发出ec_on,下一步就是发出mainpwon了,再下面产生系统供电电压3v和5v,这些都是在触发前完成的。
mainpwon来源于温控芯片,如下图:

来源于温控芯片pu201的3脚,实测为低电平,心中窃喜,终于找到故障了。想拆了温控芯片,但是还是把它相连的0欧电阻拆了,我想应该是pr213吧,拆了之后,电阻与pu201的3脚相连的一端有近5v的电压,另外一端0.2v左右。看来温控芯片没坏呀。
跑到了这部分电路:

在此之前,测过系统供电芯片没有3v,5v主供电输出,线性3v,5v,基准电压,都正常,供电端也为公共点电压。就是1,6脚为低电平:

于是跑到了上上张电路图所示电路。
一个一个的把pq406,pq407,pc421拆了,ec_on有3.3v,mainpwon有5v电压,怎么pq406的2脚就是为低电平呢?这是不解之一。
也怀疑是不是印刷线短路了,量了一下对地阻值,也没发现对地短路的情况。
中午加了一个小时的班,没有解决,也没有思路了,走前交给老板,让他看看。
下午过来,看老板修的。
他量呀量,量到公共点有9v多(他的数字可调电源调成19v多点),他认为保护隔离出现问题。先短路pq310的3脚和4脚:

公共点还是不对,后来取掉pq305,公共点终于正常了,这是仁宝的典型的保护隔离电路,之中的原理我就不再赘述。
实际电路如下:

后来,我测了一下和ec的22脚相连的电容有3.3v,但是依然与系统供电芯片8脚旁边的电容不通,这是我不解之二。
也测了一下公共点,有19v。pq406的2脚也为高电平,3v和5v正常产生。
之前听老板说插适配器,公共点有的是适配器电压,有的是和电池一样的电压,由于疏忽大意,认为这台机器公共点12v也正常,导致机器没有在我手上修好,还是经验不足啊。
最后附一张亮机图,给老板做做广告。

网友A:
有这种保护隔离的基本都是19v的,那些特殊的电压的保护隔离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保护隔离的基本都是19v的,那些特殊的电压的保护隔离不是这样的

嗯,下次留意一下特殊电压的保护隔离的电路图,研究一下。

网友B:
你老板这样改,后面的保护网就失效了。

网友C:
公共点多少v ,看充电芯片就知道了,像737 735 这种肯定19v ,8-12v的是bq717 715 这类的新芯片,这样修路走窄了啊

网友D:
看来光有理论知识还不够,还要有实践经念才行。

网友E:
修待机第一个要测的就是公共点,这是源头啊?

网友F:
新款的公共点有些会再次降压 老款的公共点和适配器是一样的电压

网友G:
如果是和电池一样的公共点电压,,那么应该是采用PWM方式获取公共点电压吧

网友:
公共点的2种产生方式  一般看看图纸就知道的  苹果的是跟电池电压一样  。其他的机子大多是公共点事19 v

网友:
真菜  12V 咋想的可调电源19v 到公共点12v?  还往后面查了半天  有意思

网友H:
黄岛主曾经说过要习惯性的测一下保护隔离管的G端  看看公共端是不是伪电压

网友:
插电源的话,公共点的电压一定都是19V的,12V是用的电池的供电,这样隔离保护电路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和电池一样的公共点电压,,那么应该是采用PWM方式获取公共点电压吧

谢谢您的说明啊,下次逮到这种笔记本看看是不是pwm方式获取公共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黄岛主曾经说过要习惯性的测一下保护隔离管的G端  看看公共端是不是伪电压

对呀,可能是点火回路过去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老板这样改,后面的保护网就失效了。

这样修省事啊,没有时间细查,但愿不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多少v ,看充电芯片就知道了,像737 735 这种肯定19v ,8-12v的是bq717 715 这类的新芯片,这样修路 ...

太佩服了,对芯片型号也有研究。这个机子是73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光有理论知识还不够,还要有实践经念才行。

是啊,没有大量实践的机会,光靠理论想精通维修是不现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待机第一个要测的就是公共点,这是源头啊?

我测了公共点,但是疏忽了,认为12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款的公共点有些会再次降压 老款的公共点和适配器是一样的电压

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是我的座右之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