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求大神们近看看看奇怪问题

楼主(2018-12-11):
一台B450华硕主板R7 1700CPU 装系统进入PE界面复制文件到百分之一就马上重启了,一直循环,硬盘换过也一样,U盘也换了几个还是一样,WIN7和WIN10系统也是一样,现在无从下手了
win7
win10

网友:
内存换过吗?

网友:
安装版系统试过没有

网友:
进uefi那个选项的pe

网友:
安装win10用安装版,删除所有分区,安装过程用自带工具分区,先整体只分一个区安装试试

网友:
硬盘换过也一样,U盘也换了几个还是一样,WIN7和WIN10系统也是一样,现在无从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