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显示器驱动板向屏供电5V故障好修吗?

楼主(2018-12-12):
外置电源,所以机内无电源板,只有驱动板,冷机开机偶尔会出现白屏,热一会就消失,经检测是驱动板向屏供电无5v,板子反面标注的5v检测电压正常,整个板子按了好久也没发现虚焊接触不良,一般会是哪里问题?好修吗?真是太麻烦的话我就直接买个板子换上得了。

网友:
转换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指点下那个位置?一般什么原件坏?

网友:
看看Q401,当然也可能 是屏上面的电路坏了。

网友:
找到,5 v转换管子直连

网友:
短接Q401,3和6脚。要是插上电不短路应该是可以显的,要是插上电没任何电压,就是屏5V短路

网友:
查逻辑板。是不是有元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