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6 进水 接电大短 无基带

楼主(2018-12-12):
6进水 接电大短   无基带
故障机型   iPhone6    32G
故障现象   进水机   位置在屏接口   主电源  黑触摸  大音频  基带电源 处
故障分析    清洗进水位置  接电再看
维修过程
清洗进水位置 将进水的黑触摸 大音频 主电源 基带电源  换掉  通电测试   3A    松香大法  大家都会 我就不拍照了    抠掉损坏电容后接电测试    电流可以显示可以开机  进系统   显示正在搜索   查看本机  调制解调器固件 没有版本号  测量基带S1-S4对地值  发现S2为0
扣一个 测一下  运气不好  最后一个才不短路,在把电容补上   上电测试
OK    维修结束
总结一下   进水机维修位置基本上在进水位置  不管芯片好坏先换了再说(我自己是        这样)

网友:
谢谢分享,进水机还是好搞。

网友A:
解同学,终于看你发帖了

网友:
来自同学的顶。厉害。。。我修机还是太少了

网友B:
好贴,以后多发点,我正在维修手机的路上,向你学习

网友:
手机进水好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同学,终于看你发帖了

这不是刚开始修么饼哥,以后多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贴,以后多发点,我正在维修手机的路上,向你学习

我也是刚开始,互相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
进水机其实大部分都很好修,基本上都是进水部分问题,当然也有运气不好烧一大片,进水机主要是细心,其实修手机也就是细心,找到腐蚀点,基本上都是小毛病的

网友:
CCC,M同是九年教育,怎么你们如此优秀

网友:
修短路扣电容我也是一个一个来的  不敢烧  怕作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