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开机白屏a1465

楼主(2018-12-12):
苹果开机白屏a1465   11寸的 机器   卡机白屏  不人不硬盘         是硬盘坏了吗

网友:
硬盘有问题会出现白屏时间长

网友:
硬盘去掉  看看是什么现象

网友:
不可以检测一下硬盘吗?

网友:
如果方便可以找个硬盘测试下呀。不然不好确定问题

网友:
插个PE U盘试下就知到了。。。。。。。。。。。。。。

网友:
不能确定盘故障 具体要测测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呢???????????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换了硬盘也不行

网友:
苹果 A1465开机卡白屏,拆掉硬盘也是一样卡在白屏不动。会不会是BIOS问题

网友:
有没有哪位同仁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先排除下BIOS

网友:
也不排除本身就开机白屏了,如果没有硬盘,等一会儿显示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