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系统解压问题

楼主(2018-12-12):
想从苹果系统解压得到纯净ME和BIOS,但是用7z解包出错,试了几个系统都不行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知道的能否告知一下

网友:
dmg文件直接在MAC里面直接打开,Windows里面试试HFSExplorer

话说dmg文件里面有BIOS吗?

网友:
是的,苹果BIOS就是在系统里提取,因为苹果BIOS,SMC 还有其他固件都是在系统里升级的

网友:
7z版本问题

网友A:
7z官网下载的,需要什么版本呢

网友:
同问,系统试N个,7Z也下载N个,就是不行!!!有人知道吗?

网友B:
系统里提取BIOS  那一个系统里面要有多少个BIOS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7z官网下载的,需要什么版本呢

我也遇到过 晚上我上电脑上看看告诉你 那个版本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里提取BIOS  那一个系统里面要有多少个BIOS啊

有很多个,不只是BIOS,还有各种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 晚上我上电脑上看看告诉你 那个版本忘了

好的,谢谢

网友C:
是16.04 64位的你试试 我也是换了好多版本 才发现这个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16.04 64位的你试试 我也是换了好多版本 才发现这个好使

非常感谢,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16.04 64位的你试试 我也是换了好多版本 才发现这个好使

刚才试了,果然可以解压了,太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