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6-MX多问题维修

楼主(2018-12-12):
七彩虹CF-G6-MX多故障维修。
有时候加电一次后不在触发。
拔掉24pin后可以触发。然后如此。
可以触发的时候测量开机脚电压为5v左右。加电后触发为0.7v。不再触发。
图纸。开关电压直接由ATX5VSB上拉。应该是io工作后拉低了开关电压。果然更换NCT5532D后开关电压恢复正常。故障现象变为不断重启。然后取下BIOS后。发现在编程器上面可以识别无法写入。更换BIOS芯片后解决。因为没有图纸。谨以此贴为大家秒杀此板参考意见。
另外奉献上ioNCT5532D图纸还有BIOS。保证是好的。

NCT5532D CF -G6-MX BIOS.7z

网友A:
你这叫秒杀?修板好像都是要这样操作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叫秒杀?修板好像都是要这样操作的吧

大哥,我说方便别人秒杀。提供参考案例而已。我可没说我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说方便别人秒杀。提供参考案例而已。我可没说我秒杀了

我是说这样秒杀不了的兄弟?修板都是要走这些步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