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员修进水小6无触摸一块。

楼主(2018-12-12):
经过一个半月的学习,由月饼、徐老师理论、万老师手工的调教,已经可以开启修板子了。
之前修了一片接电小漏电的,就是一  一   拆主供电相连的芯片,就没有发帖子。811号,从万老师手里领取了第5块故障板。拿到板子看外观,是一个进水,腐蚀的主板。在指纹座附近腐蚀较为严重,硬盘周边也有些许的进水,电容也有点发黑。去掉主电源上面的金属贴纸,看到白触摸和周围的电容也有进水,腐蚀。黑触摸周边虽然有进水,但是不是很严重。下面是进水的图片:
先把进水的地方用洗板水清洗干净,看到指纹座引脚有发黑,但是不是很严重,用刀子在显微镜下,一点一点刮掉发黑的引脚,在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引脚与焊盘是否断线,实际测量之后,没有发现断线,还是比较性幸运的。在看白触摸周边,先把白触摸取下来,看到焊盘已经进水,被氧化,把焊盘清洗干净,用烙铁重新上锡,在更换一个新的白触摸上去。
在观看黑触摸周边进水不是很严重,就没有处理黑触摸,(实际发现是错的,进水的地方一点都不能马虎)。开机之后,电流正常,但进入到锁屏界面,点击屏幕没有反应,在换一个屏幕还是没有,排除了屏幕,我又把白触摸重新取下来,重新植锡,装上还是一样的。就没有考虑到黑触摸的问题,因为黑触摸有+5.7-5.7,黑触摸不正常会导致显示不正常。但是我这个是可以显示的,看了点位图之后,我决定还是把黑触摸取下来,毕竟有点进水,什么可能XD有(偷懒是要不得的)。取下来之后,焊盘轻微腐蚀,但是不严重。换一个新的黑触摸上去,开机还是不行,还是触摸没有反应。

在显微镜下看到L2401,有裂缝,这个L2401不能坏的,。电感的两个引脚,一个连接黑触摸的D1脚,一个连接C1脚,用镊子轻轻一挑,电感上半部分就分开了。确定是电感坏了之后,更换一个上去。
更换之后,正常开机,到锁屏界面,触摸就正常了,
总结:修进水机器,一、看外观,要仔细观察,拍照保存。二、清洗的时候,要对有腐蚀的地方,慢慢的刷,一点点的去掉元件上的腐蚀。三、对于进水的板子,不能偷懒,哪怕是一点点的进水,都有可能造成故障。还要有耐心才最重要。

网友:
学习了,其实这个故障首先就要考虑到无触摸的7个电感必杀技,不过最终修好,值得赞赏。还是实地的好,天天有大把的时间练习,学习,交流,羡慕你们。
还有月饼啥时候也开始教修手机了??

网友:
相当需要啊

网友:
手机主板吗

网友:
烘干还是不行吗

网友:
维修偷懒马虎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