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华硕F550L亲测秒亮bios

楼主(2018-12-12):
华硕F550L 独显                                  亲测秒亮bios

asusF550L X550LC REV.rar

网友(2020-09-11):
可以用吗,试试

网友(2021-07-09):
型号和 版号都能对上 刷了 秒开 没问题 原机器故障是电流跳  硬盘转转停停 无线网卡指示灯一直闪

网友(2023-12-11):
请问有没主机型号是F550LB的刷了F550LC GT740M显卡感叹号的案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