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修了个主板,求指教

楼主(2018-12-12):
联想M6400-N000,主板IS7XM,板子如图

客户拿来时插电就风扇自动转起来,而且喇叭一直嘀嘀嘀报警

把所有的线都拔掉,只留一个电源14针,内存和CPU也都卸掉

还把电池也挖出来放放电,情况如故

想着之前论坛看到有人说是某个三极管的5v和12v串了

由于论坛没图纸,淘宝也没图纸,就按论坛看到的查三极管

把能看到的三极管用万用表测,晶振边这个C E两极正反打值都是60多,明显比其他低很多

拆下管子再打值,发现管子没问题,就装回去了

本来和一个主板课的班长谈好发他修

结果闲着无聊插电发现正常了,拆过的管子CE两极打值300多,和其他管子没多大差别

把全部配件装回去,各种测试都正常

所以来请教下,为啥这个三极管拆下重新装下就能好呢?
按理说三极管就3个脚,当时看也没虚焊啊连锡什么的

网友A:
那么正常后三脚的电压各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正常后三脚的电压各是多少呢?

正常前后都没去看电压,装起来能用就没管了

网友:
感觉就是个开机电路,软击穿不是吗?

网友:
你这个应该还会出问题,能亮机只是暂时的,都有点怀疑你这个是桥有虚焊

网友:
刷BIOS资料,刷EC就好

网友:
有些品牌的机子是会通电就自动开机的。楼主这个滴滴滴报警一般来说应该是内存的问题,整一下内存可能会好。不过楼主这个竟然焊接了三级管好了,不知道是否稳定,期待楼主更新

网友:
请问那个三极管起什么作用?能解析一下那就更好了。

网友:
感觉像是吹三级管时吹到桥了,桥虚焊

网友:
感觉楼主这个要返啊,,,到时候返修说下

网友:
应该是4楼说的软击穿吧,至于为什么当时还会嘀嘀嘀响还不开机就不知道了

也不存在拆装三极管时吹到桥,毕竟手机修多了,对温度的把握还是非常自信的

今天第三天了,还一切正常,真到时返修了,换个三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