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50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8-12-12):
X250插电0.000a的电流
板号,nm-a091
拆机VINT20没有电压,找到背后U101芯片,-PWRSHUTDOWN没有电压
从开始查,VREGIN20电压19v正常,BAT_VOLT电压7.1正常,芯片输出VCC3SW也3.3v正常
PWRSHUTDOWN需要输出还需要TH_DTCT电压低于0.5,实测u101的98脚1.2v,看来问题就是这了,判断应该是某一个rt电阻断了,想找点位图,论坛都没有找到,只能一个一个找了,

按照图纸里的大概位置,一个一个找,rt1的1脚和2脚都是1.2v,运气比较好,rt2的1脚1.2v,2脚0v

,rt2测量阻值,无穷大,更换ok,插电自动上电

网友:
编辑好累,文字中插图看不清,只能放后边了

网友A:
这种RT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RT电阻是多大的?

540欧。以前的ibm机器上标识上都有写,料板上好多

网友:
U101是充电芯片吗

网友B(2019-07-05):
TH_DTCT   是什么电压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_DTCT   是什么电压大佬

thinkpad的温控检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