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hone7p 连接前置摄像头导致屏幕触摸失灵

楼主(2018-12-12):
更换了屏幕,屏幕测试过是好的,但触摸不能用,
测试后发现不接前置摄像头开机屏幕可用。请教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谢谢

网友:
换前置摄像头,我碰到一个连接前置摄像头,手机一按开机键关机,重启,甚至开机白苹果重启,更换摄像头前置问题解决!测试一个月没有问题。

网友:
你把屏上的摄像头接口量一下量不出就换掉试试

网友:
换前摄像头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