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12v2a适配器拆解 及简单分析

楼主(2018-12-12):
斐讯12v2a,直接炸了。壳子开裂。

烧了3个元件。压敏电阻,保险电阻,一级400V滤波鼓。

换掉保险。压敏电阻和一级滤波直接拆掉。不影响。

再测,12V已经出来。

电路元件少,简单清晰。就跑一下线。分析一下工作过程。

板号如下  YH-0135

发现其做工非常扎实。没有丝毫缩水。
东西不值啥钱,修好也是扔垃圾桶里。
跑一下线,借此科普一点电路的基本知识。
----------------------------------------------
干货来了。先分析一下炸裂原因。
压敏电阻 10D471k,这玩意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炸的。
除非雷击和特别高压。
百度参数如下
10D471K    Φ10mm直径,D=圆形,471=标称压敏电压470V    K=误差±10%
作电压470V,超过470V,它才开始保护。
我们的市电,整流后是300V,波动到470V,不太可能。
这几天并无打雷天气,问客户,说是小区电路维修,炸了好多东西。
灯,冰箱,手机充电器,无一幸免。
看来是电工接错线了。
?电工接错了哪根线,会导致如此高的电压。
我们推测一下。

电厂发电机出来,是4根线,3火1零。叫三相四线制。
草图如下

如果自己观察过小区或者工厂的入户线,你就会发现,并不是1火0两根线。
是4根线。3根火线,1根零线。
火线与零线,电压220v,就是咱们说的市电。这才是每家每户的入户线。
3根火线之间,电压却是380V。它是发电机每隔120度出来的一根线。
有个角度差。所以电压也高。
电工肯定是把某一路线,接在了2根火线之间。才会出来这么高的电压。

这就相当于380交流直接进入电路板,经过整流后,
会变成380V X 根号2=537V,已经超过压敏电阻的正常工作电压。炸。————————————————————————————————————
☆☆☆☆☆☆☆整流桥电路☆☆☆☆☆☆
捋一下,4个二极管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火零线接线柱分别命名为AB,实测如下连接

画成正常的图形如下

整流桥的作用,就是保证出来的300v是直流,就是永远一个方向。
如上图中的负载,电流永远是从上到下。
A+B-时刻,它是这么流动的

二极管D2D3起作用。14由于单向导电性,不通。

A-B+时刻,它是这么流动的

二极管D1D4起作用。23由于单向导电性,不通。
--------------------------------------------------------------------------------
电路板背面实拍图

元件少,线路清晰,用肉眼都可以看出线路走向。
右边 初级部分,跑线如下

主开关管 7N65,场管。
PWM芯片 30H2,贴片6脚。

实际跑线,发现 可以和OB2263代换。
⑤脚 VCC供电 接启动电阻,后续有变压器线圈供电。
⑥脚 OUt输出,经4.7欧姆电阻接连场管G极。
④脚为电流检测,场管S极下挂双1.5R电阻入地。从电阻上面取电压值如④脚。

不会电子制图,网上找了份参考图如下

在跑线过程中,发现一个有意思 的元件。

4脚的电流检测。就是上面图中,红色的电容。
反馈电阻,并联了一个电容。
再次,引入一个新知识,加速电容。

反馈取自0.75欧姆电阻上面的电压,然后通过一个471贴片电阻
直接进去④脚。471电阻两端并联了一个无极性电容C13。
这电容,在此处的作用,是加快反馈速度。
简单分析一下它的原理。
假设正常时,0.75欧电阻上电压为1V,471电阻上电压为0.5V
这样④脚得到1.5v电压。芯片认为正常,不会保护。电容C13两端有0.5V电压。
异常情况出现,0.75欧电阻上电压突然升高至2V,这个电压传到4脚,
需要经过电阻471,电流流经电阻,产生压降,这就需要一点反应时间。
有这个电容时,就快了。由于电容两端电压无法突变。2V的电压,传到电容时,
会直接叠加0.5V给④脚。这样2.5V电压瞬间就送至4脚,4脚立即通知芯片保护。
这就是加速电容的作用。它是为了提高芯片的反馈速度,更快的保护电路。
----------------------------------------------------------------------------------------
本来打算用示波器打一下⑥脚的波形,结果不小心探针碰到了元件,电路板又炸了。

限流电阻,开关管阵亡。直接扔垃圾桶了。
就不演示波形了。下次再遇到类似的电路板,直接上波器。
更详细的描述一下工作过程。
写帖不易。后续我会写拆解更多的小家电,把许多电路知识加进去分享。
兄弟们记得加分啊

网友:
虽然原理简单,但是写出来不易,谢谢楼主分享!以后修这种反激式小功率开关电源都可以参考,不过压敏坏的确实不多,PWM芯片、检流电阻(功率稍大更换时请考虑封装)、尖峰吸收电路容易出问题。

网友:
真的很牛,维修界就需要这种对事情“刨根问底”的精神!赞!

网友:
原 来 亮 点 在 最 后     牛  掰

网友:
厉害,高手。分析的太透彻了!看来开关电源原理很明白。

网友:
感谢分享,很好的教程,简单明了分析的透彻,谢谢

网友:
看楼主分析电路的精神,很值得好好的学习,跑线不易,分析这么详细更是不易,感谢分享!!

网友:
有详细的工作原理分析和电路分析,重要芯片的功能引脚,大好了。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详细!!!!厉害!!!!!!!!!!!!!!!!!!!!!!!!!!!

LED恒流源电路分析,LED灯具维修,马上就会发新帖。

网友(2019-03-11):
向楼主的专业钻研精神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