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外接缺颜色 简单维修

楼主(2018-12-12):
中午来了dell本子,一年前来这里修过,当时就是外接缺颜色,这次来还是缺颜色,客户自己说总带电外接VGA设备。插外接显示器是显示青色的  看图看图

火速拆机,看见主板,pch是换过,接口也动过,客户说以为是口坏了,找人弄了一下,没好又拿来了。

量接口阻值,1,2,3脚阻值都是90欧姆左右,看图看图

123脚分别是红绿蓝三基色信号,外接显示器量这三个脚的电压,看图看图

2脚3脚能量到0.01v,1脚量不到电压,000v,中间有三个电感,又分别量电感两端,一样的现象,这个时候就大胆判断是pch的问题了,HM65的,换。。。。。。。做桥中。。。。。。稍等

bga焊上后在外接,就正常了,也能量到电压了。结束

总结,三个脚的阻值都正常,显示颜色不正常,要看看图纸这三个信号去了哪里了,到pch了就换pch。  屏幕显示颜色偏青色,说明缺红色信号
           屏幕显示颜色偏紫色,说明缺绿色信号
           屏幕显示颜色偏黄色,说明缺蓝色信号

网友A:
却色的机器只要有图一般还是比较好弄的。1111111

网友:
呵呵 厉害啊 呵呵呵     理论 好 呵呵呵

网友B:
都换桥了还简单维修?在你眼里还有复杂的吗

网友:
阻值正常就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却色的机器只要有图一般还是比较好弄的。1111111

对的   修这样的少  记不住  发个帖子记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换桥了还简单维修?在你眼里还有复杂的吗

换桥是基础啊    研究信号啥的我觉得麻烦,这个直接判断了是桥 的问题,就想USB都不好用换桥一样

网友:
这种打值正常 就直接看到那的换了基本都OK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就是最后送到哪里,就搞哪里对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就是最后送到哪里,就搞哪里对么

中间都查了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搞那个芯片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换桥了还简单维修?在你眼里还有复杂的吗

换桥基本 主要是颜色问题有图纸好测 还有就是这玩意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间都查了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搞那个芯片呗

‘哦哦  我现在还没遇见过呢,以后遇见了试试

网友E:
原来还有桥的事   原来这种问题我都不修

网友F:
三个脚的阻值都正常,显示颜色不正常,要看看图纸这三个信号去了哪里。经念之谈。

网友G:
hp的以前修过好像是hpg4的 也是缺色 还有独立显卡 最后也是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还有桥的事   原来这种问题我都不修

客户经常插外接设备   颜色不好     有这样的要求就修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个脚的阻值都正常,显示颜色不正常,要看看图纸这三个信号去了哪里。经念之谈。

恩   是   修这样的机器少  不常见    也算是做个记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hp的以前修过好像是hpg4的 也是缺色 还有独立显卡 最后也是桥问题

恩  g4 屏线爱坏  内屏有时候都缺颜色,这样的机器修的少

网友:
不错,为什么不先加焊看看呢,加焊比换成本低一些的呀

网友:
却色的机器只要有图一般还是比较好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  g4 屏线爱坏  内屏有时候都缺颜色,这样的机器修的少

后来我遇到了 直接焊桥 直接解决 不用乱搞了

网友:
修外接的     有还是有   一般都说显卡  哈啊哈

网友H:
一般都是接口问题 接口电路问题  极少是桥原因吧

网友:
内屏缺色的,还没见过,台板外屏缺色的,遇到过一次,加焊桥好了

网友I:
这桥,只是功能故障,外接模块有问题,内接应该很ok,还有用,下次修机,少买一个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都是接口问题 接口电路问题  极少是桥原因吧

是啊   遇见的少    就当做个笔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桥,只是功能故障,外接模块有问题,内接应该很ok,还有用,下次修机,少买一个桥了

对对     要是不外接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