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CC Y581C 外接正常 内屏不显 1秒急救

楼主(2018-12-12):
型号:ASUS  Y581C

板号:X550CC 2.0

故障:外接显示正常  内屏完全不显   背光也不亮

徒弟们换屏幕 换屏线 一翻折腾无果后  上BGA正准备换桥的  被我突然喊停了  原因是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 但又说不出来

接板后 不插屏线 量屏线插口各信号都正常  屏供电 3.3V LVDS 时钟 数据等   电压 波都显示完好

单插屏线也正常

但插上屏线 屏幕就都不正常了  屏幕有换 确定好的

想了想 就先从屏幕供电3.3入手搞起

点位图  鼠标点了几下 准备说5下不到  锁定问题 速度更换后 正常

屏幕供电--Q4501--Q4502

Q4502.2脚高正常 ----5/6脚低正常---3脚低 不正常(RN4501正常)

Q4502质量问题 导致Q4501控制极电压3V左右跳动  输出C极空载时有电压  负载时0V

慢一秒喊停 就开搞桥了  一旦开搞了 估计也不会再喊停了

网友:
搞了桥再不好就会懵逼的。。。辛亏喊停了

网友:
厉害,我一般没有插屏去量过,以后倒是要注意些的

网友:
还是师傅厉害。外接都亮了,不可能桥有问题。

网友(2019-03-08):
屏供电没有吗,这个点位真不好看呀,不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