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s3-s440 换IPS19208*1080屏成功(有图)

楼主(2018-12-12):
直接看图加接两线就可以,想换的朋友就搞吧 注意:1.在接线时不能绕得过长,不然干扰很重,会有麻点、闪屏等情况出现!2.先接屏这一端的N1  P1也就是第(4脚   3脚),并用万用表测试是否短路,3.用屏蔽胶布把所接的线与原屏线均匀的缠好,卡到原来的线槽里,4,接主板一端插口的3脚4脚,
经验分享,来看的朋友帮加点下载分,谢谢

网友A:
tb 应该有支持高分的屏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tb 应该有支持高分的屏线吧

应该没有我找过,,,,,,,,

网友:
当然,这是我改的第二片了.........

网友B:
这个屏幕买的时候不是带屏线的吗

网友C:
不知为何想起来 低分改高分的,楼主如果能将这两条线再作个说明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屏幕买的时候不是带屏线的吗

不带,卖家哪会给你搞这个,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为何想起来 低分改高分的,楼主如果能将这两条线再作个说明就更完美了

这个是tx信号的,没有这两个实别不了高分ips屏

网友(2020-02-21):
引用 网友C:
不知为何想起来 低分改高分的,楼主如果能将这两条线再作个说明就更完美了

多谢回答

网友:
楼主应该把改的信号名称说出来的 ,毕竟飞线不知道飞的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