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5-3559开机触发电流到0.02不开机

楼主(2018-12-12):
前天同行拿来一台dell inspiron 15-3559的机,待机0.01,按开关后电流到0.02A,不上电,拆出主板,量了一下CMOS电池3V,拆掉电池,按开关可以上电并亮机,组装起来放那,昨天早上一开,靠,又是0.02A,在TB上买了个BIOS,并把CMOS电池放下电,又可以开机了,放那多次开机,过几个小时开机又不行了,NND,量得CPU边的32.768的晶体有波形,实在不知是哪的问题了,求高手,把板的图片发出来,大家看看~~~~拆装都7 8次了,怀疑是CPU坏了,唉亮机时我把版本都拍了,哪知老是反复,头大,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加焊一下CPU就好了

网友:
cpu坏了,遇见过,修不了了

网友B:
如果cpu坏了,为何清除cmos后可以亮机呢?请哪位大神给解释下,我个人感觉还是rtc电路不稳定导致不能启动

网友:
遇到过一样的机器一样的问题,搞了几次,没招,看样子通病来的,花了1200买了个板。

网友:
换blos芯片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cpu坏了,为何清除cmos后可以亮机呢?请哪位大神给解释下,我个人感觉还是rtc电路不稳定导致不能启动

RTC的整个模块是集成在CPU里的,清掉CMOS当然可以亮机,它只坏了CMOS模块,其他模块又没坏

网友C:
我现在刚修到类似你这款的机器,不过是集显,15341-1版号,我的是 触发不上电 先尝试维修,搞好了告诉你啥问题,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刚修到类似你这款的机器,不过是集显,15341-1版号,我的是 触发不上电 先尝试维修,搞好了告诉你啥 ...

修好了,CPU虚焊,加焊一下CPU就好了

网友:
现在机器CPU 坏的很多   及程度太高了

网友:
这个机器遇到过好几 次了,焊接一下CPU差不多都能好,注意一下CPU座后面塑料有没有电容或电阻发霉或变色的

网友:
今天加焊了下cpu,亮机后己交给客人,不知能管多久,有后续消息给你们说!

网友:
哦,刚注意到,这是个板的桥集成到u里了,谢谢指点

网友:
这机器BIOS特爱坏

网友:
换晶振 查RTC电路 不行就是桥挂了 也就是CPU挂了

网友:
加焊CPU多数用不住啊 加焊过 没多久客户就回来

网友:
可能是CPU的问题,加焊一下不行就换一个主板吧

网友:
CPU 问题应该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一下CPU就好了

还真是CPU的问题呀,牛鬼了。。。。。。

网友:
CPU坏掉了,换CPU或者换主板吧,上次TB交换过一张主板,问题一样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BGA啊一般的BGA干这CPU容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