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itv32650x指示灯亮不开机

楼主(2018-12-12):
插电指示灯白色常亮,按开关没反应。正常是按开关后指示灯闪烁后屏亮。
拆机测量电源板+5vSB给主板待机正常。主板开启电源板5v,24v。的信号on off一直5v不。电源板输出+5v正常+24v没有。单独拆下电源板检查。这个板子5v和24v是分开的两个变压器输出的,检查24v震荡电路,没有发现短路。后级24整流二极管也没坏。有时候测量24v发现是18v往下慢慢掉。RTC大电容310v,看来是又点低了,把RTC升压电路芯片周围贴片电阻都给加焊了一下,24v就出来了,接机亮屏一切很好,RTC大电容正常是325v。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A:
rtc是什么,pfc电路?310v低了补焊后电压是多少?380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是什么,pfc电路?310v低了补焊后电压是多少?380v左右?

正常3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