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390台式机不触发秒杀!!!!!!

楼主(2018-12-12):
故障不触发                                       2018/12/11
同行送来的,通电不触发,换电源还是不触发,拔掉开关用镊子触发还是没有反应,上论坛一看这个板子有图纸呢!!!那就好办了,下个图纸看看:

量了一圈没有明显的短路,开关排针有3.3V的高电平。追着开关排针的5脚往前
在这里换名字了看上图,在往下追
到了南桥的BT43脚,继续
来到了IO36脚,通电量36脚,用镊子触发开关排针有高低高的跳变,再看上图中的IO60脚是RSMRST,用镊子触发也好不触发也好RSMRST这个都是0V,问题来了,好像IO得待机条件不正常,再量IO3.3VSB没有电压0V。图
3VSB到的2434577910612247脚都是0V,这下问题找到了,待机3.3V没有!追着图纸走,有图纸就是方便,看SB3V是谁转出的,看图
上图中的U37V_5P0_A(5VSB)转出V_3P3_A,Q57V_3P3_A转出SB3VQ61V_5P0_A转出SB5V

通电测量,图
V_5P0_A(5VSB)正常
V_3P3_A也正常

分别测Q57Q61S3.3V5V都正常
Q57S3.3V正常

Q57D0.028V
Q57G5V

Q61下图
Q61S5V正常
Q61D0.8V
G5V
图纸中看出这两个是P管,低电平导通的所以G极的5V不正常的,

追着这两个管子GSLP_SUS_FET走,来到了Q52
由上图可以看出,Q57Q61想要导通,SLP_SUS_FET要得到一个低电平,现在量的SLP_SUS_FET5V的高电平,再量Q522脚和5脚都是0V

Q522脚和5脚经过R6804.7k)和R679(4.7K)电阻汇聚一点由SLP_SUSB控制,SLP_SUSB一路去了南桥。

SLP_SUSB到了南桥的BD43
图看完了理一理,
1、         Q57和Q61为P沟道的MOS管,低电平才能导通
2、         Q52的内部有两个NPN型的三极管,高电平才能导通
当南桥发出的SLP_SUSB为高电平时,Q522脚、5脚为高电平Q52内部的NPN型三极管导通,拉低SLP_SUS_FET上的5V信号,Q57Q61得到一个低电平,两个P沟道的MOS管导通,向后端输出SB3VSB5V作为待机电压,反之SLP_SUSB为低电平时,Q52截止,SLP_SUS_FETV_5P0_A经电阻R748(8.2K)作上拉,此时SLP_SUS_FET5V的高电平,Q57Q61截止,Q57Q61D极不会有SB3VSB5V的待机电压。
怀疑是不是Q52不良引起的,找不到Q52这个管子,现成的用风枪吹了吹南桥,不吹不知道,一吹惊喜到

触发上电亮机,原来是南桥虚焊了!加焊南桥OK,收钱

还有就是图中有时序图的,由下往上看的,看着时序就一目了然,SLP_SUSB在SB3V/SB5V的前面出,也就是SLP_SUSB信号出来后才有SB3V/SB5V的
Q52

Q57、Q61

u37

板号

亮机太激动了忘了量正常状态下Q52的2脚、5脚电压多少了
简单的思路简单的维修,高手勿喷

网友:
謝謝分享。現在桌績不好賺呢

网友:
最后加焊好了。。。。。。有时维修就这样累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跑线也有一手,就是图太多了

网友:
传份图纸吧.谢谢..                                                          .

网友:
就冲楼主写得那么详细,先加满分再看帖!

网友:
我也刚发了个帖子,楼主有空也可以加一下满分

网友:
求DELL图纸

网友:
看来三板斧真的不能少。放电,吹桥等等都不能放过!

网友:
修主板能修到这地步,厉害了。分析非常清晰

网友:
有时候就这么喜感,不过你的思路很清晰,查图纸也很厉害,为修起来很得心应手

网友:
SLP_SUSB在SB3V/SB5V的前面出,也就是SLP_SUSB信号出来后才有SB3V/SB5V的应该直接加汗南桥

网友:
写的很认真。。。。。。。。。。写的很认真。。。。。

网友(2019-02-22):
正好有一样的问题主板希望有份图纸

网友:
可以看得出是思路挺清晰的多加学习

网友:
追凶追了十万八千里啊

网友:
这叫秒杀?  哥是我飘了 还是你骚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亨,很仔细,我们菜鸟学习的好榜样,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