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35充电芯片12脚6R8检流电阻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8-12-12):
      大家好!请教下BQ735充电芯片12脚的检流电阻6R8(6.8欧)能用2R2或两只2R2串联这样用吗?我现在的故障是能检到电池,但不能充电。电池现在电压是11v左右接上电池充电电压是11.58左右,单用电池或适配器都可正常使用,一齐用或热插拔都正常。万用测得原6R8电阻腐蚀变值了几百K了。

网友:
可以。6R8不是检流电阻,0.01欧或0.02欧那才是

网友:
不充电,有可能是充电芯片供电有问题还有可能是保隔管子有问题等等

网友:
这个6.8欧的电阻,不是电流检测电阻,一般电流检测电阻是0.01或者0.02欧的,看图纸,这个电阻要求精度不高,应该用个阻值接近的替换就可。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一个,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最后发现是充电口针歪了,网上订

网友:
这机终于修好了,朋友拿来的,已经拆解不知道型号,原来就是10脚的ILIM,我是用三星的Q470图纸参考的。上边印着CHGVR_ILIM_MN,是不是?充电电流检测用的。就是这10脚上的两只串联分压电阻,连3.3V的电阻变值了。找不到图纸测不阻值了。我就按三星Q470上的,43k和150k代替焊好测得分压是0.7V.测得充电电压正常了12.4左右了,触摸充电电感都发热了。但不知在系统上电池充电时间程况怎么样。因为无图纸,是参考三星Q470用的同样充电芯片电池标称电压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