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老板们 这个电阻是多大的啊

楼主(2018-12-12):
没学好基础 不认识 这电阻炸了

网友:
棕黑银,我查色环计算器,0.1欧的。好像是个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
0.1欧的,这电阻一般是保险电阻,要仔细检查后级了。

网友:
0.1的电阻。。。。。。。。。。。。。。。。

网友:
检测电阻,刚修了个显示器,也是炸了,找个mos管s极拆一个就行

网友:
0.1欧的。是个电流检测电阻,接在场管S极....

网友:
谢谢大家能告诉我是0.1欧电阻,还指出其作用。

网友:
看样子是。0.1欧姆1W。这个是电源限流保险电阻。

网友:
网上有网页,色环电阻可以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