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们 求助 这电阻多大的

楼主(2018-12-12):
没学好基础又色盲 不认识 求助

网友A:
有色环对照表,你这个从右往左读

网友:
这个干嘛啦?这种电阻死了估计还有很多东西坏了

网友:
其它坏的我都认识 这个我不认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色环对照表,你这个从右往左读

我对比了一下 分不清颜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对比了一下 分不清颜色

是不是色弱?反正我是色弱 我分辨颜色的时候比较费力,不至于是色盲 但是这种电路修多了 也就知道了    这个像是限流用的  一般是1欧姆不到 0.47欧姆左右的阻值从MOS管的S级经过它到大电容的负极,楼下也说了 如果这个电阻坏了的话 肯定还有很多东西炸了 保险 整流桥 控制芯片  mos管  好多都会烧了

网友D:
棕黑银金,看色环是0.1欧,可以下我的软件人,里面集成了实用的几个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色弱?反正我是色弱 我分辨颜色的时候比较费力,不至于是色盲 但是这种电路修多了 也就知道了    这 ...

感谢热心解答 目前看 保险 场馆 还有控制ic坏了

网友:
你这是显示器上的吧炸机了,需要换多个才能好

网友:
1 棕 2红   0.1 欧   连接到  300V  的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热心解答 目前看 保险 场馆 还有控制ic坏了

测一测周边的电阻 不出意外的话 边上还有一两个电阻是炸掉的 修了很多炸的都是这样 一连串

网友E:
看你发图片的样子,色环 是0.1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棕黑银金,看色环是0.1欧,可以下我的软件人,里面集成了实用的几个工具

可以用0.47欧姆的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你发图片的样子,色环 是0.1欧的,

可以用0.47欧姆的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