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三星4321NS疑难杂症求助

楼主(2018-12-12):
三星打印机打印机的样张,大家看下 打印出的效果左边,也就是打印机的左边这种效果以为是激光问题,拆机把激光所有的部件都用酒精擦过无果,于事用卡纸法,发现还没走到定影,刚到转印部分就这样了 ,刚开始怀疑是转印辊问题,把转印也换了,还是一样,为什么没换鼓呢,因为鼓是新的,现在就停在这了,不知道是哪的问题,肯定不是定影的问题,因为还没走到定影就这样,希望大家能给予帮助

网友:
可能是激光器坏了,,,,,,,,,,

网友:
高压电路     不足    与   激光电路  同样会出这问题..

网友:
对高压部份,激光器及电路部份 还有就是鼓也试一下,新的不一定就是好的 鼓与机子的接触部份

网友:
实在搞不懂这个如果是高压的问题怎么会只在左侧出现异常,我之前修过的高压要不就是全白,要不就是色全淡,这个我还真不是一下子就想到是高压板,反正,就着板子和激光了,但是激光不太可能,因为我试了,鼓上面有清晰的字

网友:
高压板到了换上还是一个鸟样,真搞不明白了

网友A:
怀疑激光器有问题。或者高压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怀疑激光器有问题。或者高压充电电路有问题。

解决了,是右边的挂压力弹簧的小耳朵碎了,导致压力弹簧压力不够,不能压住鼓,不仔细看不出来,碎了但没掉,但是隐约的发现右边的鼓和转印辊有缝细,我把小耳朵弄掉,上了个螺丝固定住压力弹簧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是右边的挂压力弹簧的小耳朵碎了,导致压力弹簧压力不够,不能压住鼓,不仔细看不出来,碎了但没 ...

这个最好上个高清大图。你这个故障也算疑难杂症了。
耳朵在哪里?啥叫耳朵?
打印机好多配件,没有统一名称。上个图,才可以表达。

网友:
高压电路,硒鼓充电辊运输过程中移位

网友:
激光器啊应该是 因为你还木有上定影啊 就已经黑了啊 你给了啊任务啊  然后走纸啊  激光器然后在把图像印到鼓上啊 ,你看看鼓芯上面有木有字  木有的话肯定是激光器坏了啊

网友:
不就是硒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