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To interrupt mormaI startup, press En

楼主(2018-12-12):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启动项问题

网友:
新电脑台式机,但是进不了bi0S。

网友:
意思是说:要中断mormaI启动,请按Enter 。启动项

网友:
正确的意思是:要中断NoraI启动,请按Enter

网友:
默认状态下不用管。

网友:
直接回车

网友:
要进BIOS你按的不对,重新试试